楼主(2019-06-05):
想选一种数显的表,三位半的,尺寸小点的,样式类似于图片这种
输入信号0-10VDC
选择一款按键式电位器,如图片样式

哪位朋友了解请给出选新型或者相关信息,谢谢。

网友A:
技术问题,请自觉发在技术区哈。给你移出无所不谈

网友B:
第二图是电位器?
认知里是拨码开关

网友C:
第一图,推荐厦门宇电的产品,

网友D:
淘宝搜一搜,很多的

网友E:
图一的 某宝上有
工作电压:AC/DC 8-24V
显示方式:0.56红色LED
外型尺寸:79×43×25 mm
安装开孔:76×39 mm
重量:   约60g
测量速率:≥3次/S
超量程显示:首位显示“1”或“-1”,后三位不显示
测量精度:±1.5%,读数±1字
线性输出信号,测量转速频率。显示范围:0-9999
可修改显示系数。直接对应显示电机当前转速。

图二是拨码开关还是计数器?

网友F:
数显表电源有220AC,24DC,价格最便宜的有十几块的,一般如果用于显示变频器速度的选大概70块的就可以,第二个不是电位器,那是拨码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功能做电位器用,0-10V可调,感觉这个四位数的很方便,想知道哪家有这样的产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宇电产品用的,未发现类似产品,可够告知下型号或者给出网页,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找过,不知道搜索关键词,一直没有合适的,可否提供下关键词 厂家 或者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感谢,看起来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