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5):
小电机在使能状态下,带动的轴需要经常性靠外力转动(该驱动器的使能无法控制,比较low)。这种使能状态下靠外力转动电机,会不会对电机的寿命有影响?有没有什么风险? 具体动作:外力转动使能状态下的步进电机正转,结束后PLC控制步进电机反转。来回往复!

网友A:
这样的控制应该不行吧,驱动器控制不了使能就换一个驱动器,或者断掉电源。

网友B:
靠外力转动,驱动不够应该就是传统的电压电流不足,这肯定对电机不是很好啊,容易电机过热、烧坏线圈。

网友C:
感觉这样会损坏电机吧。

网友D:
这么小的电机,换个驱动器就方便了呀!步进电机使能就代表在工作了,你外力去控制它肯定不好……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的回复,保险起见,我还是控制下驱动器的电源吧。

网友E:
还是更换驱动器的好一些。

网友F:
电机控制被使能以后,如果外力拖着走,那电机就可能被过电流了。此时的电机是发电状态。不行的。如果是步进电机,这算什么?失步了?反正对电机而言,不是正常状态。先给步进电机断电,什么时候转,什么时候上电使能。

网友G:
是启动转矩不足还是电机功率不够啊?

网友H:
需克服(已通电)电机的阻力转动,至少在机械上有多余的损耗。

网友I:
如果你是用变频器带的电机,变频器也配套有刹车单元,那么就算你的电机现在是工作在发电状态,多出了的能量也是变成热,变频器自动张力收放卷就是经常这样用,电机很耐用

网友J:
步进电机的构造
我认为楼主在使能下,直接外力转动电机,对步进驱动器的的伤害比较大,使能下电机得电,进行电磁场锁定,外力强制转动,会造成电机发电,相当于给伺服驱动器反向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