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5):
第一次接触FX5U与MR-JE-C伺服驱动器,FX5U采用总线式而不是发脉冲的方式来控制伺服。现在是想不用CN3接线,位置控制方式下回零点,这个左右限位和零点信号接到PLC输入点,不接到伺服的CN3端子上,那么这左右限位和零点信号在哪儿设置?

网友A:
MR—JE—C大家使用都是用网线控制的,其实它也是支持脉冲控制的。
看资料还没看到限位零外接普通点对应的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想只用网线,不用再多接线。现在这个前、后限位和零点是接入伺服驱动器的CN3端子。没有接到PLC的输入点。目前速度控制方式可以,但位置控制方式需要寻找零点啊,零点信号不接入CN3行不行呢?

网友B:
je-c  用的CCLINK IE   原点极限感应器都可以不用接直接用软极限就可以了。 原点第一次设定一下就可以了。后续只要不断编码器线,原点就不会变。

网友C(2019-08-20):
原点在RWwn19对应的控制输入2D05H的bit11里,把PLC分配的输入点输出到这个位里就可以了,但是限位我就没看到对应的地址

网友D(2019-09-28):
回复 网友C:
我的怎么回原点不减速啊,也不听。要怎么关联

网友C(2019-11-25):
回复 网友D:
GX work3里“以太网参数”-“CC-link IEF Basic”-“刷新配置”设置对应好的软件,写入相应的软元件就可以

网友C:
如图所示

网友C:
由于MR-JE-C的资料非常零散,我有整理一个表格出来,也验证过必须的动作程序,目前唯一不能解决的就是无法通过链接软件件清除轴的当前值,论坛因为工作忙的关系可能没法经常关注,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发我邮箱:bailujun@outlook.com,只要是我知道的会一一回复

网友E(2019-12-26):
不知道楼主搞定了吗?我也在这块遇到了问题,希望楼主给下资料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大哥可以把资料发我一份吗,好几份资料找来找去,看的头晕,万分感谢!!!937319586@qq.com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最近也在研究JE-C 可以麻煩大神 抽空發一份檔案 給小弟學習學習

cmos8262@gmail.com

謝謝~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因为最近邮箱收到要资料请求比较多,有些有回复有些不回复,申明一下,拒绝未经查阅手册就伸手要资料的伸手党

网友H:
回复 楼主:
加个电池改成绝对式,回原方式用37就可以不用原点感应器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B:
要加电池才行

网友I(2022-03-07):
回复 网友C:
那个网络刷新设置要怎么设置哇 我这里用了三台MR-JE-C伺服,单台可以动 三台不能一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