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5):
请教大虾,小弟先有两个西门子1200cpu,通过交换机连接。想在plc1中读取plc2中急停输入点状态如何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虾,小弟先有两个西门子1200cpu,通过交换机连接。想在plc1中读取plc2中急停输入点状态如何实现?

PLC2中使用TSEND_C发送急停输入点的状态,PLC1中使用TRCV_C进行接受。

不会做的可以看西门子提供的视频: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elearning/cn/CourseV2.aspx?CourseID=762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前辈指点,我看一下!

网友B:
之前有人问过我一个关于profinet智能I/O的问题,我当时没听说过这个,我以为他在用PUT/GET,给说了半天我打开博途才发现真有这个智能I/O,就是两台西门子PLC相互交互I/Q的一种通讯方式。

网友C:
如果你玩MODBUS TCP比较熟的话,可以采用这个。MODBUS TCP也可以做到这种效果的读取另外一个是输入和输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虾,小弟先有两个西门子1200cpu,通过交换机连接。想在plc1中读取plc2中急停输入点状态如何实现?

PLC2中使用TSEND_C发送急停输入点的状态,PLC1中使用TRCV_C进行接受。

不会做的可以看西门子提供的视频: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elearning/cn/CourseV2.aspx?CourseID=762

这种通讯方式不错。建议楼主试试。

网友E:
S7通信的PUT/GET指令也行啊

网友F:
两台S7-1200 PLC采用智能IO方式组态后连接,是最简单的通讯方式。组态后就可以直接读写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