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5):
做一个送料控制,防止打滑,用了编码器计长,以编码器的计数为准.

想法是用的运动向导的AXI0_GOTO模式3,以设定速度正向旋转,编码器计数到达停止,但是实际的扫描周期和减速时间会导致送长;而运动向导中的减速时间已经设置到最小20ms了,但是现在的效果还是不好,特别是送长的长度会随着速度提升而变长。

想过设置提前量,如果编码器计数到1000停止,程序里就写成980就停止,就是不知道这个提前量与速度是否是线性比例。

个人没有这方面的相关经验,希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二,是否有更优的解决思路呢,谢谢

网友A:
楼主外部编码器是采用的什么方式计米
楼主的编码器是1024脉冲的还是其他的

网友B:
用信捷的可变速指令指令做过,不管计数多少脉冲,到最后100个(可调)时就开始减速,最后再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外部编码器是采用的什么方式计米
楼主的编码器是1024脉冲的还是其他的
增量式、600脉冲,直接配的张力机构加力压在料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外部编码器是采用的什么方式计米
楼主的编码器是1024脉冲的还是其他的
增量式、600脉冲,直接配的张力机构加力压在料上的
机械结构感觉问题不大,
那就说楼主速度有多快,怀疑速度特别快,编码器分辨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信捷的可变速指令指令做过,不管计数多少脉冲,到最后100个(可调)时就开始减速,最后再停止。
嗯,今天用这个思路试一试,Smart200的运动向导子程序也有变速运行的功能,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外部编码器是采用的什么方式计米
楼主的编码器是1024脉冲的还是其他的
增量式、600脉冲,直接配的张力机构加力压在料上的
机械结构感觉问题不大,
那就说楼主速度有多快,怀疑速度特别快,编码器分辨率不够
这个分辨率不是最终的,公司里刚好有这款型号的,所以先做前期试验用的
最终的送料线速度机构那边还没确认,我现在是用的个100W的小伺服用联轴器直连编码器在做验证,因为之前没做过相识的,提前动起来。
以我现在的测试来看,电机转速1r/s,600的编码器设定的是计数到600,停下来的长度就到640了

网友B:
其实如果结构设计的好,打滑很少的话,也可以直接发送对应脉冲,编码器计数做一个比较,如果少了再补一点,但前提是不要太频繁,否则没效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外部编码器是采用的什么方式计米
楼主的编码器是1024脉冲的还是其他的
增量式、600脉冲,直接配的张力机构加力压在料上的
机械结构感觉问题不大,
那就说楼主速度有多快,怀疑速度特别快,编码器分辨率不够
这个分辨率不是最终的,公司里刚好有这款型号的,所以先做前期试验用的
最终的送料线速度机构那边还没确认,我现在是用的个100W的小伺服用联轴器直连编码器在做验证,因为之前没做过相识的,提前动起来。
以我现在的测试来看,电机转速1r/s,600的编码器设定的是计数到600,停下来的长度就到640了

楼主选择高速计数在试一试,更换楼主目前的运动向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外部编码器是采用的什么方式计米
楼主的编码器是1024脉冲的还是其他的
增量式、600脉冲,直接配的张力机构加力压在料上的
机械结构感觉问题不大,
那就说楼主速度有多快,怀疑速度特别快,编码器分辨率不够
这个分辨率不是最终的,公司里刚好有这款型号的,所以先做前期试验用的
最终的送料线速度机构那边还没确认,我现在是用的个100W的小伺服用联轴器直连编码器在做验证,因为之前没做过相识的,提前动起来。
以我现在的测试来看,电机转速1r/s,600的编码器设定的是计数到600,停下来的长度就到640了

楼主选择高速计数在试一试,更换楼主目前的运动向导
编码器计数是用的高速计数向导的,运动向导只是控制伺服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如果编码器速度是可以固定的话,建议加补偿,或者在低速试一试,然后更换分变率高一点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