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安装计量配电箱准备加工图纸,还需要沟通啥?

楼主(2019-06-05):
黑龙江地区基本要求,刚画的,户外安装计量配电箱准备加工。
还差那个尺寸 好像一个都不差,还需要沟通啥?

网友A:
这好像是电气控制柜,但是楼主的画图方式比较特别

网友B:
右下角这两块板是干嘛的?
下进下出线?底部开孔没有?

网友C:
CAD画的,是示意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D画的,是示意图吧
这是纯加工装配图纸。

网友D:
这个是箱子的加工图吧!

网友E:
CAD画电路图比较麻烦,有专门画电路图的软件比较方便。

网友F:
如果是箱子的制作加工图,我表示需要电话沟通一番后才能明白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不管你们看没看懂,我是看懂了

楼主:
哪里还有需要沟通的地方,连一个小小的支架立体图我都画出来了一个尺寸不少。

网友F:
进线口出线口位置?

网友H:
不好,我都是用三视图的方式画出来!横梁也一样用三视图,不为别的,尽量按标准来画。

文字不要写的到处都是,在右下角注明技术说明就好了,壳体和横梁或者支架数量未标记,钣金厂不知道给你做多少个!

颜色是RAL多少?   表面喷漆是否需要做处理?

网友I:
作图发外加工配件的一般的是CAD三视图,看样子,室外电箱一般都有斜坡的顶,看楼主的图有点像是室内用的

网友J:
机械加工图纸的话,如果不是有过合作关系的,应该明细点!如果是经常合作的没那这个图也可以做的出来!
是新找的单位,这个仅仅是示意图,不是机械加工图!
最少有下面几点要说明
(1)你的合页应该表明规格(这个应该不会偷工减料,就是怕不符合你的要求返工)。
(2)你的箱体的四个角是折还是焊接?焊接有什么要求,满焊还是段焊?
(3)表面怎么处理,你仅表明板厚,是用不锈钢还是普通钢板再喷漆,喷什么漆,一层还是三层,厚度多少?
(4)开口或开孔处怎么处理,不伤手是基本的要求。
(5)经常打开的地方需要防振动不?
以上仅是个人见解!
希望指正!

网友K:
只清楚东北的要用抗冻器件

网友L:
回复 楼主:
有没有保温部件?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机械加工图纸的话,如果不是有过合作关系的,应该明细点!如果是经常合作的没那这个图也可以做的出来!
是新找的单位,这个仅仅是示意图,不是机械加工图!
最少有下面几点要说明
(1)你的合页应该表明规格(这个应该不会偷工减料,就是怕不符合你的要求返工)。
(2)你的箱体的四个角是折还是焊接?焊接有什么要求,满焊还是段焊?
(3)表面怎么处理,你仅表明板厚,是用不锈钢还是普通钢板再喷漆,喷什么漆,一层还是三层,厚度多少?
(4)开口或开孔处怎么处理,不伤手是基本的要求。
(5)经常打开的地方需要防振动不?
以上仅是个人见解!
希望指正!
碰到行家了,楼主出来解释下

网友N:
个人看法:纯属瞎说!
1.室外防雨形的,面板怎么还开了个35*70的孔?这是断路器的把手孔吧?
2.防雨的,箱顶应该是斜面的吧?
3.还有底下那几块板是做什么的啊?是不是应该注明一下是箱体的哪一位置的啊?
4.还有箱体固定挂件那里的孔多大?是开什么孔?圆形还是椭圆形?图上没标注有。焊接位置在箱体什么位置?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