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的地址问题

楼主(2019-06-05):
外部连接三菱PLC,在WINCC中,数据类型为word,有观察到C16 BIT 2这个地址,求问前辈们这地址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看看三菱PLC里面有没有用到C16.

楼主:
前辈,这个C16是代表的程序中的C16计数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部连接三菱PLC,在WINCC中,数据类型为word,有观察到C16 BIT 2这个地址,求问前辈们这地址是什么意思

首先,您应该首先去弄明白WinCC和WinCCFlexible是不同的软件,在WinCC中,没有C16 BIT 2的表示方式,在WinCC Flexible中,表示为C-16-Bit 2的方式。
其次:因为三菱中存在16位计数器和32位计数器,同理,在WinCCFlexible中,也存在C-32-Bit的表示方式。
最后,C-16-Bit 2表示为16位计数器,其计数器编号为2,也就是其面对于PLC的对象为计数器C2。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佩服sam版,透彻.
看来我错了,误导楼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前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