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5):
三菱DSZR在回原点时D8340有时能归0有时又不能归0 不归0时m8329会异常输出  请问大神们是什么原因   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楼主的程序方便分享一下吗 ,另外楼主的伺服驱动器是那个品牌的

网友B:
没归零就是原点回归指令没正常完成造成的,先找不能完成的原因。

楼主:
是三菱J3caq驱动器

楼主:
请问下  指令为什么会没有完成 没完成的原因大概在哪里 在移动到原点时有时可以归零  有时又不能归零

网友B:
这个原点回归有一套固定的动作,从启动后开始快速运行,近点狗信号ON后开始减速,减速到爬行速度后等近点狗信号OFF后,再找到一个零点信号停止,每正常完成时,你要看具体是到哪一步每完成,再看对应的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
大神  这个没有完成是在原点的时候出现的  并且原点的接近开关灯也检测到了信号 灯也亮了 但D8340的值就是不为0  总有点脉冲数字在里面  大神分析下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

楼主:
各位  问题已解决  谢谢

网友C:
是不是还有其他脉冲指令在动作了。

网友D:
是不是零点信号的问题

网友E(2020-03-13):
零点信号 和近点信号 用同一个【模组上的原点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