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风加热箱改造,

楼主(2019-06-05):
哈尔滨中央大街一酒店领导要求改造一下新风机配电箱。该酒店是《二十四小时》营业。所以只给两小时改造时间。原来是独立启停的三回路。两个30千瓦加热一个7.5kw新风机,现场考察后发现,新风机与加热回路应该有联动关系。加热主要是冬季使用。应该风机启动后才能加热。电加热功率比较大。加热停止风机要继续运转15至20分钟。由于酒店员工流动性比较大。没有设专人控制。经常造成误操作。很不安全。我想找个最简单的方案,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完。想增加一个冬夏模式。增加一只温控表。为了防止误操作,箱门只留一启一停两个按钮。冬夏模式转换开关设在箱内。大家看看有啥最佳方案。简单画个图。我参照一下。注意!!!几个字的,对这方面不十分了解的,只谈安全的,问路的,不要参与本贴,画图的回复。

网友A:
建议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实现,一个用于夏季,一个用于冬季,
方案仅供参考

网友B:
温度控制建议使用温控器,检测回风口温度,比如设置到20度,要是温度低于,就开一组加热器,加热5分钟温度不够,再开第二组加热器,温度到了就停止所有加热,吹风延时20分钟再停止。
用到两个时间继电器,一个温控表器,配上PT100温度传感器,两个中间继电器,控制两组加热器的接触器,不需要分冬夏季,只要根据室内实际情况,调节设定的温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控制建议使用温控器,检测回风口温度,比如设置到20度,要是温度低于,就开一组加热器,加热5分钟温度不够,再开第二组加热器,温度到了就停止所有加热,吹风延时20分钟再停止。
用到两个时间继电器,一个温控表器,配上PT100温度传感器,两个中间继电器,控制两组加热器的接触器,不需要分冬夏季,只要根据室内实际情况,调节设定的温度即可。
查看了,两段加热器均有超温报警信号端子,这回我准备把它用上,串在回路里作为保护。酒店的电力足够大,两段加热改为同步。否则二次输出很麻烦,但在箱内保留两段加热选择功能,过去人工也一直这样操作的,一段加热温感不强。看来两个小时内完成上述工作其实很困难,首先要拆除原配线门上开温控仪孔,装配加调试,还要必保一次成功,去年和今年初分别去了两伙人,都没敢动。都要换配电箱,我查看了根本没法换,酒店不同于工厂,酒店经过了多次装修,从来没考虑过配电箱的更换或维修的问题,假如更换风机控制箱,时间会更长。这是那两伙人想不到的。一定要用最简单可靠方案,除此之外我还要做应急准备。提前模拟演练一下,希望大家画图参考,

网友C:
楼主能提供现有的图纸吗?这样方便我们能提出更好的方法。

楼主:
没有图纸,基本就这样,原配线及方案没有保留的意义反而增加麻烦,

网友D:
这是一个循环控制?风机启动以后开加热,加热控制延时断开继电器,延时断开继电器又去控制风机?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啊。

网友C:
两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用个一体机吧,程序分为手动自动,万一调试时时间不够可以先手动使用。

网友E:
停机后风机延时断开。

楼主:
酒店员工流动性大,绝不能让员工去分析先开哪个,多长时间再关哪个,只能是一启一停。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六十多千瓦的加热操作错误很危险。冬夏选择模式开关都要隐藏在箱内由主管领导根据季节调整,

网友F:
一个LOGO 就解决了 程序在家调好,到现场一接线就好了,都用不上俩小时null

楼主:
固定的运行程序不行。要根据室内的空气状况和室内外的温度。实时变化调整。机动性很强。必须采用常规控制。这是个大神级能解决的问题,准备 下周二凌晨三时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酒店员工流动性大,绝不能让员工去分析先开哪个,多长时间再关哪个,只能是一启一停。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六十多千瓦的加热操作错误很危险。冬夏选择模式开关都要隐藏在箱内由主管领导根据季节调整,
冬季模式是什么意思?夏季难道也需要加热吗?不了解当地的温度状况,冬季模式具体是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酒店员工流动性大,绝不能让员工去分析先开哪个,多长时间再关哪个,只能是一启一停。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六十多千瓦的加热操作错误很危险。冬夏选择模式开关都要隐藏在箱内由主管领导根据季节调整,
冬季模式是什么意思?夏季难道也需要加热吗?不了解当地的温度状况,冬季模式具体是实现什么功能?
冬夏模式。顾名思义。就是冬天需要加热。加热停止时。风机需要延时停止。夏季。不需要加热。加热回路控制被解除。风机可以正常停止,

楼主:
欢迎大家用图交流,实际一点,纯技术贴,三言两语的提示,然后呢?咋办?有时文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自己也画了一个图,想和大家的想法比较一下,取长补短,选择一个最佳方案。我始终认为论坛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G:
参照8楼师傅的延时停风机图,绘制下图,不知道符合不符合楼主的意思,希望可以帮助楼主做个参考

网友G:
再改进一下

网友H:
本人建议你加一个LOGO PLC带模拟量采集外部温度。!程序呢一个冬季模式一个夏季模式,温度范围切换季节模式。
剩下的就很简单了,几个接触器带电机就OK了。 或者你可以加一个手动切换模式的按钮装在柜内。也很安全。

网友I:
加热箱除了用温控外,还要有单独配置一个机械温控开关,主要作用是保证在温控失灵持续加热状况下超温时候可以断开加热从而避免火灾,其他的逻辑控制用PLC去控制都是比较简单的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改进一下
您画的图很成立,根据我看图习惯我重新整理了一下。

楼主:
这个简单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简单吗?
这个简单,是不是时间继电器有普通触点,也有延时触点;然后就是风机必须延时停止?当然,加入温控是应该的
这个图原件简单,但是逻辑是不是稍微复杂一些,别人是不是维修起来难度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简单吗?
这个简单,是不是时间继电器有普通触点,也有延时触点;然后就是风机必须延时停止?当然,加入温控是应该的
这个图原件简单,但是逻辑是不是稍微复杂一些,别人是不是维修起来难度大一些
话说的矛盾了,简单了维修难度大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简单吗?
这个简单,是不是时间继电器有普通触点,也有延时触点;然后就是风机必须延时停止?当然,加入温控是应该的
这个图原件简单,但是逻辑是不是稍微复杂一些,别人是不是维修起来难度大一些
话说的矛盾了,简单了维修难度大了。
是我个人觉得理解费点劲,因为我见过的东西少,见笑了

网友J:
20楼画的控制图在夏季时,还是延时停风机,与13楼描述要求不符(不过实际上不影响使用),9号线后面圈内字看不清,其具体作用是不是温控驱动点?如果是温控点,则此图已经非常简洁且基本满足酒店要求。可考虑面板增加一急停开关(可利旧原废弃的按钮孔),毕竟停止按钮是用常开触点。模式转换开关改用微型断路器改装起来可能会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J:
20楼画的控制图在夏季时,还是延时停风机,与13楼描述要求不符(不过实际上不影响使用),9号线后面圈内字看不清,其具体作用是不是温控驱动点?如果是温控点,则此图已经非常简洁且基本满足酒店要求。可考虑面板增加一急停开关(可利旧原废弃的按钮孔),毕竟停止按钮是用常开触点。模式转换开关改用微型断路器改装起来可能会更快。
    谢谢您,仔细分析了我的图。九号线后面是总高。是温控表输出点。加热由温控表自动控制。风机启动后有效。夏季时可把时间继电器调整为零秒或者一秒几秒都可以。这样就不会延时停车了。

楼主:
16楼图画的很专业,这是用心来参与论坛的表现。值得学习。

网友J:
时间继电器夏天可以调到0或几秒,这点我倒是没转过弯来,楼主思维????

网友G:
引用 楼主:
16楼图画的很专业,这是用心来参与论坛的表现。值得学习。
楼主见笑,我是外行电工,只看过少量的电路图,所以对于楼主画的横版图看着有些费劲。多谢楼主鼓励,以后请大家多指教

网友K:
楼主怎么解决了  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怎么解决了  效果怎么样
你好这几天乱事太多,还没弄。加热主要是冬季用,目前状态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怎么解决了  效果怎么样
你好这几天乱事太多,还没弄。加热主要是冬季用,目前状态不影响使用。
方案已经确定,

网友L:
回复 网友J:
就基本类似于瞬动了啊,用于夏天,风机一开启,就会断开加热回路,这样夏天就不会加热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基本类似于瞬动了啊,用于夏天,风机一开启,就会断开加热回路,这样夏天就不会加热了啊
理解错误,加热不是被动,由温控表决定。

网友L:
回复 楼主:
我在回复27楼,夏天时KT调到0秒或几秒,这样夏天风机启动后,不就断开了加热回路吗。而且夏季温控表回路也断开了吧。我理解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在回复27楼,夏天时KT调到0秒或几秒,这样夏天风机启动后,不就断开了加热回路吗。而且夏季温控表回路也断开了吧。我理解错了吗?

你仔细分析图。是风机停止时加热才被断开的。

网友L: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按下那个停风按钮后,KT有瞬动触点,就会把加热器回路断开了。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M(2019-08-18):
我这个是用两套按纽控制 风机和加热可以互锁 风机启动时才可启动加热 运行中加热可以随时停止 加热运行时 风机停不掉 加热停止后 经过设定时间 风机才可停机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这个是用两套按纽控制 风机和加热可以互锁 风机启动时才可启动加热 运行中加热可以随时停止 加热运行时 风机停不掉 加热停止后 经过设定时间 风机才可停机 希望对你有用
加热要温控要有冬夏选择代钥匙的转换开关60千瓦电加热不可误操作。

楼主:
这个方案应该很成功简单,没有比这再简单的了,目前还没弄 还没到冷的时候,老板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