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5):
在PLC中,在PLC中,比如设置一个输入端X1,但我想问X1一定要接线吗?

网友A:
接线的话,程序才有意义

网友B:
你要处理这个信号的状态,就要接线。

网友C:
如果要获取X1端的信号,比如外接按钮的状态,就要接线;
如果虽然程序中使用到了X1,但不需要它进行控制,就可以不接线。

网友D:
楼主要把X1用在哪里,详细描述一下

网友E:
怎么会有这种思想啊?难道你不接就怎么控制程序?前面几位楼上说的了都很有理啊!

网友F:
哈哈;你不用这个信号就不用接;

网友G:
接上线调程序时更方便准确。不接用强制不灵活。

网友H:
你程序里面使用了X1(作为一个信号的给入),那么不接线PLC就永远不知道有无信号了!

网友I:
楼主可以收藏下这个贴,等你真正上手熟悉后,再回头来看看自己的问题

网友J:
一定要接,不接会爆炸。。。。。。。。。

你都设置了X1这个输入端了,你不接X1,你程序上的X1常开触点永远不导通

网友K:
怎么说呢,如果你是PLC搭配屏使用的话,PLC就只是让他起到执行输出作用的话,全部的输入点你都可以不接。简单来说,只要你程序上是使用了那个输入点,就要接

网友L:
不接线程序读它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M:
写过不接线的,要用时才接。到现在几年了都没接。

网友N:
回复 网友I:
这就好比一个开关接通了电源,你不接线当然可以用来做备用的,但是你想无线控制貌似还没有plc带这功能的有些品牌有无线模块但也都是控制主机跟模块通讯的。

网友N:
你这就好比,你用一个开关控制一盏灯,你开关输出不接线,你觉得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