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 WINCC中仅运行系统与运行系统和操作系统设置

楼主(2019-06-05):
如题

网友A:
退出运行系统和退出运行系统并关闭计算机之间的区别。同理保存文件和保存文件并关闭程序不是常常遇到么。

网友B:
试一下就知道吧.
停止运行系统(即画面采集数据状况不是编辑组态情况),应该是wincc回到组态系统或者是全部退出(停止运行并关闭项目),回到操作系统(比如windows).
停止运行系统和操作系统,相当于关机或者重启计算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经常遇到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