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6):
有一台7.5KW的变频器上电报警--11 ,通电听不到继电器响,面板可以设置各种参数。这种故障一般怎么维修?哪里坏了

网友A:
   查了一下故障为变频器过热。可能原因:变频器温度过高。解决方法:清理变频器灰尘、检查电机负载、变频器通风情况和环境温度以及变频器散热风扇是否正常。

网友B:
你说的是这个状态吗??看后面的文字解说..属实有点没看懂...通讯口上插着线吗?

网友B:
RJ45口上有没有线..有的话拔下来看看....插一下供电电源是否正常...
这个故障的意思是..RJ45口供电了..但是主电源没有电
如果你的供电电源没问题...那有可能就是变频器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