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6):
看了下元件属性,其他,显示,里面的动态怎么用,点一下让输入东西,输个啥也不报错,讲道理这个地方不应该去选择变量吗?然后根据选择变量的真假来显隐吗?
哪位师傅讲解一下这个动态的用法。

网友A:
点右键,然后,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右键,然后,你懂的.
谢谢,这玩意儿太高端了,我摸索一上午不知道这地方写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右键,然后,你懂的.
谢谢,这玩意儿太高端了,我摸索一上午不知道这地方写啥。
直接写tag名也行.
还可以是某个变量的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右键,然后,你懂的.
谢谢,这玩意儿太高端了,我摸索一上午不知道这地方写啥。
直接写tag名也行.
还可以是某个变量的某位.
我现在就是bool量直连,然后选择显示还是隐藏,我就是没试试鼠标右键,鼠标左键一点就让输入东西,输啥都那样,搞不懂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