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软件编译后提示profinet设备名驱动单元_1不唯一

楼主(2019-06-06):
请教大虾,小弟用S1200驱动S120和G120,博途软件编译后提示profinet设备名驱动单元_1不唯一,如图。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看一下网络图,或者把程序发来?

网友B:
查组态设置,PN通讯最重要的两个参数 一个是IP地址,一个是设备名称。记得要分配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小弟组态界面如图,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