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6):
三菱FX5U与F800变频器采用以太网modbus/tcp能直接通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FX5U与F800变频器采用以太网modbus/tcp能直接通讯吗?

F800没有以太网接口,PU口是RS485并非以太网。

网友B:
FX5U也自带485,用485通讯。

网友C:
告诉FX5U,产品支持TCP协议,自带RS485接口,变频器同样也要支持MODBUS TCP协议通讯才行

网友D:
加串口服务器把变频器支持的Modbus RTU转换为Modbus TCP就可以了!
最近用北辰的Modbus RTU转Modbus TCP网关就解决了一个西门子200 Smart和施耐德ATV312变频器Modbus TCP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07-22):
回复 网友A:
这个了解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买了一个modbus rtu转modbus tcp的转换设备,使用串口测试正常,使用时通讯不了,是不是我程序有问题,求指点
fx5u 运行程序 adprw H1 H6 H8 K1 K2 M0

楼主:
回复 网友C:
购买了rtu转tcp,串口测试正常,程序通讯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了解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个modbus rtu转modbus tcp的转换设备,使用串口测试正常,使用时通讯不了,是不是我程序有问题,求指点
fx5u 运行程序 adprw H1 H6 H8 K1 K2 M0
串口服务器接到变频器后,你用第三方调试助手测试串口服务器的485口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使用第三方串口调试助手,需要再发送的指令前面加00 00 00 00 00 站号 代码 ** ** ** ** 校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使用第三方串口调试助手,需要再发送的指令前面加00 00 00 00 00 站号 代码 ** ** ** ** 校验
应该是把Modbus RTU转换为Modbus TCP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在程序里面如何将00 00 00 00 00 一起发送出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第三方调试时可以正常通讯
现在不知道怎么将00 00 00 00 00 一起发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