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伺服的问题,菜鸟求助

楼主(2019-06-06):
上图,PLC是 CJ2M,自带网口那个CPU,
伺服驱动器插网线那个是选配模块,我猜想是PLC通过EtherNet/IP与驱动器链接的。不知道对不对。
没有配置过SEW的驱动器,所以问问大神们。

网友A:
原配61B没有通讯模块,也没有编码器模块,都是要单买的。通讯模块EtherNet/IP、ProfiNet等都有,价格2K多吧好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下载了手册,找到一个一样的模块,DFE33B,应该是这个模块。
E文太差 恼火啊,装了软件在看,手册好多都是E文的。

楼主:
以前觉得施耐德就够坑了,变频器一堆参数,现在觉得挺好的,至少给中文手册啊。
SEW。。E文居多。。。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