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通讯不上电脑,帮个忙看看

楼主(2019-06-06):
问题解决了,方法在第三页我的回贴上,谢谢大家。
刚开始学,通讯弄了三小时,百度了半天没成功,大家帮我参考参考哪里设置有问题,
谢谢提醒,换了SMART软件,出现了这个东西,确定点不了,一点就出现了第二张图片的情况
点击闪烁指示灯,PLC是有反应的。

网友A:
PLC上面那个有没有拨到STOP档。进行下载。要拨到ST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找到拔码开关呀

网友B:
楼主的数据线没有问题吧,怀疑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C:
这是smart plc

网友D:
你图片是200smart 而你软件是200的,如果这样你能连上,那你就是真的牛了
安装STEP 7-MicroWIN
SMART
软件吧

网友E:
plc是200smart,要用STEP 7-MicroWIN SMART v2.4 ,smart用网线就好。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哥呀。你你这个是200SMART 不是200,200SMART用网线自动搜索一下。安装新版本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换了SMART软件了,还不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用网线吗/电脑上的IP的地址是否跟PLC的地址在一个网段,,

网友C:
那一般就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换了SMART软件了,还不行
楼S7-200 SMART 在软件和固件为V2.3 开始支持使用编程电缆(6ES7901-3DB30-0XA0)给CPU 本体的RS485 口和DP01上传下载程序,主你这个200smart是经济型好像没有网口。

网友F:
检查服务里面关于S7的几个服务和PNIO是否开启 没有的话开启下再重启软件问题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换了SMART软件了,还不行
楼S7-200 SMART 在软件和固件为V2.3 开始支持使用编程电缆(6ES7901-3DB30-0XA0)给CPU 本体的RS485 口和DP01上传下载程序,主你这个200smart是经济型好像没有网口。
上面都有MAC地址了还经济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换了SMART软件了,还不行
楼S7-200 SMART 在软件和固件为V2.3 开始支持使用编程电缆(6ES7901-3DB30-0XA0)给CPU 本体的RS485 口和DP01上传下载程序,主你这个200smart是经济型好像没有网口。
上面都有MAC地址了还经济呢
但是据西门子的业务经理说,比带网口便宜3/1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网线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网线,是不是电脑哪儿设置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只要同一段网端即可例如电脑上是192.168.3.100  那PLC就是192.168.3.1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脑IP和SMART的IP应该在同一网段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脑IP和SMART的IP应该在同一网段呀

截图上传你的电脑Ip是如何设置的,另外不行ping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脑IP和SMART的IP应该在同一网段呀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200-smart-portal/200smarttop/Microwin/Getting_started/Download_program.html
来自西门子官网下载教程,楼主参考一下,有什么问题,再来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只要同一段网端即可例如电脑上是192.168.3.100 那PLC就是192.168.3.101
。。。。。17才是楼正解 。

网友G:
。。。。。实际上可以这样操作 : 如果你电脑上的网卡是IP地址是 192.168.0.3
那么你可以点击右边那个“编辑”按钮
把PLC的IP地址修改成:192.168.0.4
点击“确定”
打完收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出的主意。6号晚上到8号凌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查看各种贴子的时候,看到一个提示,说S7-200 SMART软件的2.4版本已经解决WIN10不能通讯的问题,脑袋Duang的一下,悟了。昨天的2.3版本和这个PLC不匹配,这才是根本原因,下载一个新的,马上解决了,差一点退货,已经跟卖家联系了,说PLC不行,明天退货。这事闹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事。多可以在论坛请教,把问题拿到论坛上去,大家一起给你想办法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