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7):
刚安装的新版V2.4软件,今天使用中碰到个奇怪问题:

200SMART的PLC作主站,分别和三个ABB 510变频器通讯,读从站指令完成位不能复位,导致所有读写从站指令同时全部使能,错误代码为6
程序部分如下

搞了半晚上没搞明白
最后没办法将以前用老版软件创建的项目打开,将里面的程序删除掉,再将这段程序抄进去,运行就正常了
是我哪里没设置好还是新版软件有问题,或者是我安装有问题

网友A:
感觉应该是软件问题,新版本和老版本兼容问题

网友B:
0.1,0.3,0.6都什么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1,0.3,0.6都什么关系?
感觉这个程序读写时序写的不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1,0.3,0.6都什么关系?
感觉这个程序读写时序写的不好啊!
可以具体指教一下吗?如何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1,0.3,0.6都什么关系?
感觉这个程序读写时序写的不好啊!
可以具体指教一下吗?如何优化?
读操作完成后先判断有没有写操作,如果有写操作优先执行写操作!执行完写操作再去执行下一条读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1,0.3,0.6都什么关系?
感觉这个程序读写时序写的不好啊!
可以具体指教一下吗?如何优化?
读操作完成后先判断有没有写操作,如果有写操作优先执行写操作!执行完写操作再去执行下一条读操作!
同一时刻,只能有一条读或者写指令运行,三条读指令分别读三个从站的频率和电流
三条写操作分别写三个从站的给定

网友D:
我一般都只写一条MSG指令,用指针赋予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