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7):
硬件系统与台机PC无异,各种接口齐全,32G固态硬盘,2G内存,原装XP或Win7 32位系统,因需要,装WinCE系统(控制应用软件是WinCE下运行的系统)。
1、一般情况下,在完全WinCE环境下运行的应用软件,在Win XP或Win7下装虚拟机的WinCE环境下运行,兼容性如何?看到有在WinXP或Win7下安装CE虚拟机的,比较简单一些;
2、如果完全更换系统,重装CE,难度如何?具体如何安装?好像比较麻烦;
3、另外,CE下的应用软件,一定不能在XP或7下运行吧?
谢谢指教!

网友A:
建议还是先虚拟机试试.
兼容一般还是没问题的,除非访问特殊的硬件或者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