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7):
一般一台机器的状态出现异常,最好是明白其原理,知道这异常就是电控配件的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就直接处理。
可是日常中大部分情况下,多是不了解其原理,都是怀疑可能是其有问题,就替换之,看异常情况。
如果异常解决了再换回去,异常再出现,就说明是这个配件有问题。
异常不解决就再换一个。
例如,伺服报警时通讯异常
把接头上紧,还是报警就换伺服,在异常就换伺服到电机间的线,再异常,就换电机。
这样换完了,才能知道到底是哪个有问题。
一般情况下,大家是如何处理的?
欢迎交接!

网友A:
伺服报警,我都是查看相关的报警信息,然后分析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伺服报警,我都是查看相关的报警信息,然后分析原因
伺服报警碰到几次,显示编码器回授异常,以为是编码器电缆故障,后来发现是电机断线、刹车断线都有可能

网友C:
更倾向于在程序里就把报警和故障信息细化,人机显示清晰对应,检修的时候效率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伺服报警,我都是查看相关的报警信息,然后分析原因
伺服报警碰到几次,显示编码器回授异常,以为是编码器电缆故障,后来发现是电机断线、刹车断线都有可能
我还遇到过台达伺服驱动器报警AL007,AL007 过速度 电机控制速度超过正常速度过大时动作
后来咨询检查发现是伺服电机缺相,

网友D:
设备配电柜自己做的,每个元器件性能故障现象很了解,那么排除故障就方便……别人做的设备,元器件没有备用的,而且故障现象不好检查的那只能更换元件,排除法慢慢搞定了……

网友E:
大体是根据现象进行分析判断吧,其间也有假设、验证的成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相关的规定或相关的经验总结吗?有的话,分享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大多数配电柜都不是自己做的。
如果没有零配件备用,有超过两台机器的 可以拆下来,交叉验证,我发现我这流行这个做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大多数配电柜都不是自己做的。
如果没有零配件备用,有超过两台机器的 可以拆下来,交叉验证,我发现我这流行这个做法!
这种做法也是有风险的,故障没排除,表面上看是这个原件有问题,你替换上去试完全有可能把新换上去的原件也搞烧掉,比如客户电脑坏了,现象是显示器黑屏,(显示器没有问题),怀疑显卡坏了,换张显卡测试一下,结果是因为主板原因,换上的显卡也直接废了……

网友F:
能够通过故障现象分析出问题点这是需要理论和实际经验结合的。不是老师傅很难达到这个层次!
一个故障现象可能有N多个故障原因。如何从这些原因中确认出是哪一个问题点一般的技术员是不能一次确定的!
有些软故障真的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大多数配电柜都不是自己做的。
如果没有零配件备用,有超过两台机器的 可以拆下来,交叉验证,我发现我这流行这个做法!
这种做法也是有风险的,故障没排除,表面上看是这个原件有问题,你替换上去试完全有可能把新换上去的原件也搞烧掉,比如客户电脑坏了,现象是显示器黑屏,(显示器没有问题),怀疑显卡坏了,换张显卡测试一下,结果是因为主板原因,换上的显卡也直接废了……
所以探讨下,有什么更好,更规范的做法?
当然了,对原理通透式最好的。例如你说的,显示器黑屏,也有很多原因,显示器本身的原因,主板的原因,显卡的原因等,如果能通过故障现象分析出故障的原因,就可以直接换主板。
但是我们的话,一般,先把黑屏的显示器拿去交叉,确认是不是显示器的原因。

网友G:
回复 网友D:
那就悲剧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大多数配电柜都不是自己做的。
如果没有零配件备用,有超过两台机器的 可以拆下来,交叉验证,我发现我这流行这个做法!
这种做法也是有风险的,故障没排除,表面上看是这个原件有问题,你替换上去试完全有可能把新换上去的原件也搞烧掉,比如客户电脑坏了,现象是显示器黑屏,(显示器没有问题),怀疑显卡坏了,换张显卡测试一下,结果是因为主板原因,换上的显卡也直接废了……
维修有风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大多数配电柜都不是自己做的。
如果没有零配件备用,有超过两台机器的 可以拆下来,交叉验证,我发现我这流行这个做法!
这种做法也是有风险的,故障没排除,表面上看是这个原件有问题,你替换上去试完全有可能把新换上去的原件也搞烧掉,比如客户电脑坏了,现象是显示器黑屏,(显示器没有问题),怀疑显卡坏了,换张显卡测试一下,结果是因为主板原因,换上的显卡也直接废了……
维修有风险
对呀!盲目用替换法也会有代价的……所以说不熟悉的配件或者电路查起来就麻烦,熟悉原件工作原理,一级一级排除故障可靠点……

网友I:
说真的,有些变频器一个过流报警引起的原因都有好多种(其实不单纯是过流了)。差故障,没得什么捷径的,对症下药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