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7):
列子:LD0.1
ORH0.1
ANDNOT0.02
OUTH0.1
LDH0.1
OUT10008
为什么每次断电后首次通电输出点10008是直接通的有数出的

楼主:
0.1没有输入信号   断电前输出是没有的
通上电就直接有输出了
是不是不能直接用呀

网友A:
楼主说的是那个品牌PLC,还有具体型号,楼主分享一下,这样有利于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那个品牌PLC,还有具体型号,楼主分享一下,这样有利于分析
欧姆龙cp1e_h

网友B:
断电保持的了

网友C:
1.等效电路,说的属实的话,加个电路
2.电路可以判定是不是0.01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保持的了
我断电前已经没有输出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等效电路,说的属实的话,加个电路
2.电路可以判定是不是0.01受干扰
嗯好的  我在通电瞬间看了程控器输入没有亮输出直接亮了  因为线路用航空插头  220符点和24走一起可能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保持的了
断电前没有输出了h寄存器会在通电时保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等效电路,说的属实的话,加个电路
2.电路可以判定是不是0.01受干扰
这个H0.1被0.1接通后是被置为1吗
0.2断掉后置为0是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再有,H0.01是不是在其他地方有用到-做了初始化
影响H0.01的指令很多,比如out,mov,movl......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就是个启停自保电路,只是用了断电保持H0.01而已,没什么特别的
0.01on h0.01自保 0.02on自保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有,H0.01是不是在其他地方有用到-做了初始化
影响H0.01的指令很多,比如out,mov,movl......
没有了  out  mov  movl  这些怎么影响h点

网友C:
mov #0002 h0
movl #ffff h0
试试这二个指令,h0.01 都会是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v #0002 h0
movl #ffff h0
试试这二个指令,h0.01 都会是on
好的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