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7):
这个模块的输入已经可以读取了,可是模块的输出端除了在向导中设定输出值以外,我想随时控制模块的输出值,该怎么设置,监控窗口的设置当前值并没有改动寄存区的值,MOV指令也不行。还有OFFSET和GAIN值怎么去设置,希望大家帮我解决一下,感谢!

网友A:
可以用数据寄存器,在屏上设定数值就可以转换对应输出模拟量;
至于OFFSET和GAIN,如果你的是新的模块,用的信号也是标准的,不需要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是监控窗口的吧,我用本机模拟量通道的时候就用这个修改当前值,现在用模拟量模块的向导指令,监控窗口的数据就修改不了了。还有就是电流输出正常,电压输出没反应

网友A:
需要设定对应的通道是电压输出还是电流输出;

网友B:
向导修改的是程序,每次修改后必须重新下载才能生效。

网友C:
用TO指令就可以啊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再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