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7):
请问大神们,组态王采集电力表地址表上面的电流电压小数点DPT,DCT如何读取?

网友A:
是电力通讯协议的吗?

网友B:
确定一下通信协议,是Modbus RTU还是电力专用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Modbus RTU 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Modbus RTU 协议

网友A:
是串口还是网口?
如果串口:
1.组态王建立com通讯,采用modicon plc的modbus rtu.选好波特率什么的.
2.数据词典,建立io整型,选设备为上面建立的,地址选40035(也许40034),类型短整.
3.把上述点拆分出dpt,dct.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Modbus RTU 协议
是基于RS485的Modbus RTU吧!那么这就好办了!
建立串口通信,选择PLC-莫迪康-Modbus RTU这个驱动,设置好通信参数
读取400035(看了你发的图片,它的地址从1开始,那应该是以寄存器编号为准的,数据类型为短整形)
读取后拆分高低8位即可得到DPT和DCT

楼主:
回复 网友B:

28十六进制对应35,然后地址加一,
请问1281怎么拆分?小白

楼主:
请问1281怎么拆分?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