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7):
近日遇到这样问题,松下A6伺服驱动上电跳闸,再上电抱13.1号报警,驱动已经烧掉,更换新驱动也是这样,脱开外置电阻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接线方式肯定没问题,更换电阻后换新驱动正常。请问电阻引起的13.1号报警怎么维修,哪里出问题了,电阻不对怎么会烧驱动,以前A5的时候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是不是电阻短路了

网友B:
13 1 主电源不足电压保护(AC切断检出)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