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9-06-07):
求哪位给一个台达B2 CN1的接线图,电机是ECMA C2.以及哪些参数需要的设置,要求位置模式脉冲加方向。我自己弄的私服上可以看到脉冲的增减,但是私服不动,使能是改的参数通电就好!其他是否都可以通过改参数来实现,还是有的必须要接PLC?P1-00设的2,p1-01设的00,齿比是16!现在是越看越乱,希望大神指点,

网友A:
建议楼主上传伺服驱动器型号照片和伺服电机型号照片。
先看看驱动器和电机是否匹配。
上传你脉冲输出那个照片
伺服驱动器这个可以用内部位置控制也可以实现位置控制

网友B:
接线不对,注意输出npn,pnp之类的

楼主:
驱动是台达B2!能否给个你们自己接CN1的图和要设置的参数!电机不动,但里面能听到正反转时的很轻的支支声

网友C:
位置模式是需要PLC发送脉冲的,如果只是让电机动起来,电机使能后,PLC发送脉冲就可以了。P1-00设的2,p1-01设的00这是没错的,这也是驱动器的初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你,受益匪浅!参数上估计还差点,左右极限和报警我置1了,使能置的0,P1-00 2,P1-01 00,P1-44 160,
P1-45 10,其他还有什么主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