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7):
新人学习PLC有一问题不太明白,如果我在梯形图里同时用T0 ,T1,T2,同时使用数据寄存器D100。也就是T0 D100,T1 D100,T2 D100 .我通过触摸屏来改变D100的数值,是不是三个时间继电器的数值同时改变。

网友A:
理论上是的,但是具体楼主需要截图上传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把我写的简单的梯形图发你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可以的实现楼主说的那个功能
但是楼主需要注意三菱PLC里面定时器分
T0~T199为100ms定时器

T200~T245为10ms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斑竹老大指点。我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时间循环,用触摸屏调用寄存器里的数值

网友B:
三个定时器可以用同一个数据寄存器作为设定值用,改编寄存器值后就会改变三个定时器的设定值。

网友C:
如果你目的就是要三个定时器设定值一样,就这样做好了

网友D:
编号相同的数据寄存器,认为是同一个数据寄存器;
其值改变时,分布于各处的该器件,数值同时改变。

网友E:
是三个时间继电器的数值同时改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图片像是信捷的

网友G:
哈哈;信捷本来指令就与三菱基本相同的,也可以说像台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