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栏有感应电………

楼主(2019-06-08):
我对(触感)电的感觉比较敏感,这几天我我摸飘窗金属(SUS 304)感觉像是轻微感应电一样,感觉金属表面(颤抖)麻,,,我也没有在意,以为是表面脏,有灰尘了。
昨晚,无意想到用发光二极管,我把发光二极管一电极用手拿着,另一电极接触金属护栏,然后,,,,,二极管,,,亮了,,,很弱的光,但是人眼能看出来是发光的,,,我用表量了一下,,,大约有0.823V左右的AC电压,,,接触二极管后电压,0.802V………
现在是怎么解释这个护栏有微电压???

网友A:
护栏接地不良了,检查一下,安全第一……

网友B:
感应电,应该正常的吧

网友C:
看着不像304的.赶紧接地吧,也许要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应电,应该正常的吧
从哪里感应来的???
护栏
京龙
是螺栓固定墙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不像304的.赶紧接地吧,也许要跳闸.
不会有那么大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应电,应该正常的吧
从哪里感应来的???
护栏
京龙
是螺栓固定墙体的………
把你家的电源关掉看看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应电,应该正常的吧
从哪里感应来的???
护栏
京龙
是螺栓固定墙体的………
把你家的电源关掉看看还有没有。
关总电源后,就没有了,,您的意思是我家里有电器漏电到建筑内的金属部件???

网友D:
护栏固定螺丝打到墙体里面的钢筋上了,然后整栋大楼的钢筋和接地线是连一块的,由此判断你们这的接地效果不好。这是猜测,实际情况只有你查了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护栏固定螺丝打到墙体里面的钢筋上了,然后整栋大楼的钢筋和接地线是连一块的,由此判断你们这的接地效果不好。这是猜测,实际情况只有你查了才知道。
也许建筑内钢筋没有与电力接地线相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