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伺服求助,怎么映射到PLC控制?

楼主(2019-06-08):
驱动器是MDX61B0075-5A3-4-0T,编码器伺服电机是绝对值的。
有一块 DFE 33B做通讯,和PLC。

现在我想知道,伺服驱动的控制字,速度 位置给定,怎么映射到PLC?

一共10轴,PLC是欧姆龙CJ2H,自带一个网口。

楼主:
自己慢慢摸索了下,SEW下载EDS文件,network configurator 里面导入EDS文件,然后插入(对应IP地址啥的应该要对应),具体自己慢慢摸索吧,老师带带路啊

楼主:
深深的觉得 ,英语太差是硬伤。

楼主:
吃了饭继续,关键词 欧姆龙 EIP 连接。
https://wenku.baidu.com/view/81aa520d2379168884868762caaedd3383c4b5d9.html

看这里参考,现在解决了PLC与伺服的连接了,下一步啃SEW手册吧。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控制字状态字是多少?怎么的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SEW官网下载EDS文件,插入进去,然后关联IN OUT字就行了,字节,字。

楼主(2020-12-06):
这么多年了,SEW这个驱动好像也出来很多年了,往上资料还是少的很,

最近得到了PLC程序+手册.

做的是绝对定位,EtherNET/IP通讯方式.

官方手册:

伺服设置暂时没有,自行研究,这里只说到控制字,

Jog mode                           点动模式,给定速度就成,
? PO1:12 = "0" and PO1:11 = "1"
PO1:9 "Jog+" or PO1:10 "Jog–"

Referencing mode                 "参考"模式,(设置原点)
?PO1:12=“1”和PO1:11=“0”
参考位置由参考行程确定(例如两个硬件限位开关中的一个)
?在开始参考行程之前,确保已设置正确的参考行程类型(P903)。如果不是这样,重新启动启动程序并设置所需的参考行程类型。
?将PO1:8“开始”设置为“1”,以开始参考行程。“1”信号必须在整个参考行程期间出现。成功完成参考行程后,设置PI1:2“IPOS参考”。现在可以撤销PO1:8“Start”的“1”信号。驱动器现在被引用。

?您可以在参数P901和P902中设置参考行程的速度。
参考模式
?停车坡道(P136)用于参考行程。如果参考行程被取消起始位而中断,则使用定位斜坡1(P911)。

?如果参考设置为硬件限位开关(类型3和4),驱动器在离开硬件限位开关后继续以4096的增量转动。

?请参阅第节中的信息。”软件限位开关。

自动模式  也就是定位模式
?PO1:12=“1”和PO1:11=“1”

在自动模式下,可根据机床原点(参考位置)绝对定位驱动器(必须参考轴):

1.   通过PO2和PO3指定目标位置,通过PO2指定速度,通过PO5指定加速斜坡,通过PO6指定制动斜坡。

2.   通过四个过程数据进行控制,定位斜坡可以在启动时通过PO1:15在两个斜坡之间切换。

3.   如果斜坡功能(P916)设置为“线性”或“冲动限制”,则可以在驱动器移动时更改速度和斜坡时间。对于所有其他斜坡类型,只能在驱动器处于静止状态或轴未启用时更改速度和斜坡时间。

将PO1:8“开始”设置为“1”以开始定位。在整个定位过程中,“1”信号必须存在。
?成功完成定位后,设置PI1:3“达到目标位置”。驱动器在位置控制下停止。

?如果设置了控制位PO1:8“开始”,并且通过PO3指定了新的目标位置,则驱动器立即移动到新位置。

逆变器使用过程输入数据字PI2和PI3周期性地向控制器发送实际位置信号。此外,逆变器通过PI4、PI5和PI6向控制器发送实际速度、有功电流和机组利用率。

(二进制输入DI??“/控制器抑制/”和DI?3“启用/快速停止”必须分配“1”信号)

还有PO1.1,PO1.2需要置ON.

(对于通过现场总线或系统总线进行控制:设置控制位PO1:0“控制器抑制/启用“=”0“,控制位PO1:1“启用/快速停止”和PO1:2“启用/停止”=“1”)

楼主:
PDF是2005.04出的,都15年了,设备厂家还在用这个伺服,而且是高配版本(中低配是日本安川MLK总线).

但是据说从来没有坏过,这个感觉很强了.

选型和使用,个人感觉还是日系亲民,前几天帮忙选型费斯托的伺服,手册下了一堆,硬是没找到合适的(RS485给定位置,需要绝对值的,简易定位)

ECAT,PN总线 PLC不支持,ETHERNET/IP,成本太高,后来不了了之了...

看了一堆手册真心觉得英语太重要了,光找上面的手册我都找了好久..........

网友B:
使用欧美产品就是这样,没有厂家技术指导,自己资料都很难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