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问题请教

楼主(2019-06-08):
论坛老师们,我电脑系统是WIN7,64位。西门子官网下载的V2.4版本。现在运行出现这个对话框。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那个对话框,怎么没有看到楼主的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奇怪了,我明明上传了啊,现在能看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怪了,我明明上传了啊,现在能看到?
真的看不到

网友B:
当SMART200软件安装完毕后,打开软件会提醒MWsmart Executable 已停止工作,需关闭程序 。
解决方法:点开开始按钮,在“运行”中写入“gpedit.msc”,点确定键。弹出“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点击“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选中“禁用”确定即可。重新打开200 smart软件就可以了
这样如果不行的话,一般要恭喜你重新安装系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楼主关闭杀毒软件,如果还不行,试一试已管理员身份运行,如果还不行,那么请重新安装软件,在安装软件过程中,关闭杀毒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GPEDIT.MCS我进去修改过,没用。看来真得重新安装系统了。可能我买电脑的时候,老板给安装的镜像系统,不是太纯净。现在我也糊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忘记关闭杀毒软件,安装不上,第二次关闭杀毒安装上了,但是运行弹出这么个对话框。运行GPEDIT.MSC,修改最近打开的文档禁用,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忘记关闭杀毒软件,安装不上,第二次关闭杀毒安装上了,但是运行弹出这么个对话框。运行GPEDIT.MSC,修改最近打开的文档禁用,也不行。
GPEDIT.MSCn意思是 Windows系统下的组策略编辑器。
把杀毒软件卸载了,在打开编程软件。
在打开编程软件时,必须关闭杀毒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耐心的解释,我准备重新装。

网友C:
这之前我也搞过,我好像以前也在群里讨论过这个,我好像是跟换一个系统,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因为有的系统好像经过深改,深度,深度优化过的,有一些不是原班的,所以说会出现这种错误

网友D:
推荐装个虚拟机,然后装个纯洁的windows系统

网友E:
回复 楼主:
建议XP SP3

网友E:
回复 网友E:
装在虚拟机里

楼主:
重新装系统了,然后好了,听奇怪的。在淘宝买的系统。客服说是以前的OS不纯净。

网友F:
看来淘宝的Windows也靠不住,本胖还准备在淘宝买一个好的呢,看了楼主的帖子,就省了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原先的电脑系统是在专卖店买的时候,店家现装的。后来我自己在淘宝买了个系统,装上好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大淘宝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