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8):
第一次用cp343-1,他可以像cpu自己集成的网口那样下载plc程序吗?

网友A:
可以的.
其实你自己试一下就行.

楼主:
我试了试怎么叶下载不了程序,然后我就怀疑,cp343-1真的可以下载程序吗?还是只做通讯专用的

网友B:
当然可以了,电脑IP在一个网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试怎么叶下载不了程序,然后我就怀疑,cp343-1真的可以下载程序吗?还是只做通讯专用的
通讯ping通了吧?
设置pc/pg接口为tcp对应网卡了吧?

楼主:
我现在是cpu315-2dp加一个cp343-1,mmc卡是旧卡,卡只要插到CPU内,sf常亮,stop慢闪,cp343-1上的stop常亮!但是卡拔掉cpu就正常,只有343-1的sf常亮,现在都和电脑通讯不上,网上说把开关拨到MRES位置常亮9s,什么的可以格式化卡,问题是我这个拨到mres位置就不会常亮,怎办呢?望各位大神帮我解决下

网友C:
拨MRES清除MMC卡,我试过没有成功,不知道是不是操作不对。理论上来讲,只要能连上PLC,重新下载组态和程序,应该就会
自动覆盖原来的东西吧。
上传一份关于CP343-1联机操作的文档及异常处理的方案给楼主,希望能帮上忙,祝你好运

网友D:
343-1是可以的。
343-1lean也是可以的

楼主:
问题现在怎么也连不上电脑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现在怎么也连不上电脑
ping 一下网看能通不。。

楼主:
拼不通,pc端ip设置必须用tcp/ip4设置吗?我这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