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废了,转子就成这样子了

楼主(2019-06-08):
都这样子了,看来是没有检查制度的。

网友A:
这叫“电机扫膛”。转子轴承碎了,就这样。如果是瞬间碎的,巡检也没用。只能靠保护跳闸了。当然,如果发现的早,会有异常现象反映。

网友B:
轴承原因导致转子拖底,换新轴承后不影响使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故障原因就是轴承跑外圈。

网友D:
小电机有些问题无法避免
,大电机可以上温度和振动监测

网友E:
应当会有异常声响、或其他异常表现,熟悉设备者,很有可能能够分辨出来。

网友F:
这么严重呀,估计很难恢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故障原因就是轴承跑外圈。
还有另一种,跑内圈。不过跑外圈的比例比跑内圈的大。以前煤矿维修电机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

网友H:
上车床稍微车掉一点,没有关系的。

网友I:
转子都扫膛成那样了,应该轴承早就有异响,说明巡检工作缺位。

网友J:
电机在坏以前,有震动,电机电流可能会加大,建议提前检查这些,在电机周围加上这些检查。
这个是设备预防维修

网友K:
扫膛了,这种情况一般会过流跳闸的

网友L:
电机没有保护吗,扫膛这样了。

网友M:
坏之前会响的,有人经过就能听得到

网友N:
轴承散架了,扫膛,估计定子线圈也不行了。勤巡检,定期加油维护,但有时还是难以避免的。

网友O:
扫膛到这个程度,异常声音得持续一段时间,操作工要被处罚的。
楼主怎么把“轴承”打成“承轴”的,拼音输入还真不容易。

网友P:
轴承坏按说不是一两天的事
坏了运行噪音肯定有差异
巡检制度有问题!
这里面涉及到人的素质和制度问题!
如何管理好人比如何管理好机器要难太多!

网友Q:
这玩意儿都绿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P:
轴承坏按说不是一两天的事
坏了运行噪音肯定有差异
巡检制度有问题!
这里面涉及到人的素质和制度问题!
如何管理好人比如何管理好机器要难太多!
点检就听响声和探温度吧?

网友S:
引用 网友R:
点检就听响声和探温度吧?

这两点也足够了。

当年在铁路水灾事故现场开发电机为现场抢修提供电源,三天没有休息,最后一天在发电机旁打瞌睡,突然在轰隆隆声响中听到一阵啸叫声,马上跳起来围着发电机转了一圈,立马果断拉闸断电收油门停机。

领导赶过来质问为啥停电,告诉领导说发电机前轴承坏了,他不相信,喊来钳工赶快维修,并留下话说如果不是轴承坏了就要处分我。

结果钳工拆开前发电机轴承盖,脸色马上变色了,轴承内几个滚珠都跑到一边去了,如果不是及时停机,发电机就报废了。把领导请过来看,领导也无话说了。

网友T:
回复 网友J:
只能说轴承保养不到位,但是现在轴承都免维护的。

网友B:
楼主提供的照片来看,电机发现问题的时候估计还是在运行的,但噪音会比较大,电机的一端轴承肯定出问题了,估计是轴承的保持架散了造成的

网友R:
回复 网友S:
谢谢,涨见识了!我目前接触用的轴承内径没有超过100的!

网友U:
楼主上传的照片是转子扫堂啦。就是没有同心度啦....

网友V:
回复 网友R:
3米多的轴承一直在用

网友W:
转子扫膛了,应该增加检测装置 ,否则一旦发生 转子扫膛后果往往很严重。

网友X:
看看打磨还能不能用了

网友R:
回复 网友V:
做什么用这么大的轴啊,转什么东西?是水闸吗?

网友Y:
这样的事经常有啊,轻的电流偏大,重的烧电机呗

网友V:
回复 网友R:
起重机回转支承,一般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