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它做个风力发电机,风叶直径应该是多大?

楼主(2019-06-08):
我想用它做个风力发电机。风叶直径应该是多大?这个需要自己做的。单叶长400毫米叶宽40毫米行吗?用三个。

网友A:
这要看风的大小来的。

网友B:
这种阻力稍大额,风页估计也不会小

网友C:
我感觉可以单叶长400毫米叶宽40毫米,但是需要注意扇叶的角度

网友D:
楼主你这个小电球当年可是相当牛的东西啊,想当年家里有一台二十八双梁大凤凰,再配个这样的发电机,竟然可以有个耀眼的前照灯,多拉风啊,哎,说远了。这个电球,速度上,配28寸的转盘拉动这个电球,速度在大概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才有图标的功率和电压,估计你用来做发电机有点难度

网友E:
这个直接用风叶驱动可能达不到转速。

网友F:
恐怕要加变速机构,转速慢了发不了电

网友G:
小时候,亲手毁掉一个

网友H:
没有问题!
扇叶的角度必须是可调的
还有有没有失速保护?

网友I:
原理很简单,制作需要考虑很多环节。也不容易。比如说,风力的最小要求?风扇叶角度的调节范围?自动转角机构?等等。细节很多。

网友J:
这是高转速发电机,慢了没用

网友K:
转速不够,要么加变速加大叶片

网友L:
   选定一个尺寸就做,实验一下再改进。

网友K:
回复 网友D:
不错,92年我的凤凰26斜双梁,配这种发电机一个大灯一个小喇叭,
喇叭开关用刹车控制,后轮钢丝上几十个红绿黄LED,正常行驶形成三个颜色圈,
第一次和老婆相亲送她回家,老婆感觉很有科技感也很温馨,后来就成了

网友M:
估计达不到转速啊,不然得多大风呢,另外这个发出来的电也不稳定,东西有点老了,他的价值就是带个灯泡照明的

网友N:
回复 网友K:
不得不说,你这出好戏是工控行业最浪漫的

表示很期待楼主的成品呀,,,,,

楼主:
咋没人支持我, 三叶等距,叶片角度根据风动原理设定最佳,达到风动转换最好效果,动平衡,用1.2 铝板叶片重量做到最轻,流线,用方向舵自动调整迎风角度。

网友J:
“用方向舵自动调整迎风角度”还需要滑环加碳刷呀

楼主:
回复 网友J:
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O:
回复 楼主:
这一看都是专业的,

网友P:
先检查碳刷还能用多久,别都弄起来用不了多久
弄成垂直扇叶,没有风向问题,展览会上见过,一个小电风扇就能让它发电,直径不到1m,价格上万。

网友Q:
支持一下
以前也了解过风力发电
最大的难点估计就是风叶了(自己做的话),估计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它是靠叶片两边风速的不同形成压差转动的。
小型风机的话也不用改变叶片的迎风角了,直接加个风向标在机身上让它自己找风来的方向(没认真考虑过)
最后祝楼主成功。

楼主:
自动迎风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机械上很容易就解决了。输出电压问题更容易解决,电流在一安以内。78系列。12.09.06.05就是做个稳压也是很容易的。有朋友说要达到每小时二十多公里速度才能达到正常发电,那是不可能的,推算一下,以老式二八自行车为例。这个小发电机。通过和前轮柔性接触达到发电目的的,小发电机主轮直径两公分左右。周长大约6.3公分,老二八车前轮周长大约220公分变比35/1二十多公里就是一千多圈*35.是3500圈以上,这个小发电机是受不了的。另外20km时速是什么概念?这得是专业运动员的速度。普通自行车根本也达不到这速度,这个小发电机虽然是40多年前,日本三洋的。这个问题他们是不会不想的。我们必须佩服人家。个人认为。能达到每小时5-6km以上就能正常发电。以此类推。发电机转速。550转每分钟以上就可正常发电。现在可能出现的问题还是凤叶转速,凤叶直径接近1.1米时扭力已经足够。转速可能要下降到150-250转之间,转速可能真的要不够。那么风叶直径要控制在800毫米内,转速才能上来。风力不用考虑。

网友D:
如果按照楼主的风叶的尺寸,估计比较难发出电,转速太低了,楼主的那个电机不是低速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在哪里。

网友P:
哈哈 去到风电场看看,叶轮速度都能数的过来,搞机械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P:
哈哈 去到风电场看看,叶轮速度都能数的过来,搞机械的上
最后一次。。。。又来了,你见没见过大道边上的高杆路灯?上端有一个风力发电机,4-5级风时你能查一下没分种能转几百圈吗?

网友P:
大道边上的高杆路灯?上端有一个风力发电机
那就是个风车
与做风力发电的聊聊好了,哪里有限速,有增速,还有制动......

20km/h就得是专业运动员的速度?
说明,人老了/郊游少/路况复杂/破车......

网友R:
调整扇叶角度貌似不现实啊。那叫“变距”机械上非常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调整扇叶角度貌似不现实啊。那叫“变距”机械上非常复杂。
好  这个风动转换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