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8):
一台注塑机,用超同步伺服,低速可以开,速度一高就报E-Eb查说是编码器故障,求点思路,或哪位能修可给发过去?

网友A:
高速是多少?对应的额定转速又是多少?

楼主:
没名牌,明天早上带示波器看到底是不是编码器故障,看网上说可能不是编码器故障的多

网友B:
建议:1.检查接线,排除干扰。
怀疑是有干扰造成的,

网友C:
以前遇到过一个超同步运行一段时间编码器故障,电机进油。清洗后正常,编码器密封不咋地

楼主:
机器是老机器,一只运行正常,就这几天的事,也怀疑线路问题,测量无断线什么的,一会用示波器测量下接线端子处编码器信号看下。新手就遇到穎难杂症,头疼

网友D:
外部线路应该是正常的,问题还是在你的电机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