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8):
 维修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有时简单 有时复杂 有时甚至迷茫。有些故障明明知道是什么故障,就是找不到故障点,运用正常的测量方法,检测所有元器件,都是好的,感觉无从下手。这时怎么办呢?
一.根据故障现象 故障符号分析故障发生的各种可能原因,一一列举出来,再一条一条的排除,确定当前故障可能故障点或故障部位。
二.选择适当的维修方法也是快速排出故障的手段之一。
三.对认为可能的故障点 故障部位,地毯式排查,运用各种检测手段,各种检测工具,细心反复查验。
四,进行空载 及加载实验 长时间带载运行实验 长时间观察。
五。最后一招,就是你认为可能是由什么元器件引起的故障 ,可以采用替换法,有条件的,既不影响变频器运行或没有危险,可采用缺席可疑元件的方法来判断故障,或者你认为是由什么元器件引起的,可全部替换掉。即凭着感觉 凭着经验 凭着事物发生发展的本来原因去维修。

网友A:
我这一般用第五种方法,省脑力。这也是最无奈的方法,显得自己很没技术。
楼主经验丰富的,举几个维修案例吧!

网友B:
变频器常见的故障都有哪些啊

楼主:
回2楼,比如:过流 失速 过载 过热 欠压 过压 不显示 输出不平衡 输出电压低 缺相 炸机 散热风扇不转或转速低 风带阻塞 没有给定频率,有频率无输出。。。

网友C:
最后一招经验起作用啊!

网友D:
维修到一定程度,如果能够遇到简单故障,会令人高兴。

网友E:
个人认为经验法是效率最高的,要是每修一个变频器都进行地毯式排查,那么这维修的费用得有多高。

网友F:
楼主的5种方法混合着用,得有的放矢,不能没目标没头绪的乱搞

网友G:
不同型号维修方法不一样,多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