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9):
启动按钮一按,控制回路断路器就跳闸。
电源主接触器的自保回路有短路。
大车控制器,的限位触点的灭弧罩脱落,卡在触点与壳之间,短路。恢复安装牢固。排除故障。

网友A:
是说对地短路吗?有电路图的话,表达会明白些。

网友B:
看来是有经验的说,配图更佳哦

网友C:
是对地短路啦....

网友D:
凸轮的灭弧罩没装好造成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