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9):
最近在客户现场,遇到个电机偶尔不转情况,监控了下程序看到启动信号和频率都有给定,当电机不转时,发现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徘徊于0-1HZ之间,有时过几秒自动恢复正常,参数设置与往常一致。
于是怀疑变频器有问题,从上海发过来一个新变频,使用后出现类似情形。
1.测量电机,阻值平衡,不存在缺相问题
2.检查接法,三角形接法与图纸一致
3.变频器为230V单相输入电压,不存在输入断线问题
4.采用网络通讯,无通讯报警
实在想不出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A:
如果你更换的变频器出现同类似情况,那就应该不是变频器问题了,你看看是不是电机不可能?是不是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楼主采用硬接线试一试,看看还有这种情况吗?怀疑干扰造成的

网友C:
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是否真有稳定的给定信号,这个信号的来源是经过有中间继电器的话建议你检查相关的硬件线路,电机和变频器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D:
0-1其实就是没有  考虑程序问题
看看软件里报的问题,比看变频器更详细
实在不行 脱开负载 带空电机用直接指令测试

楼主:
正常和不正常时的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硬接线不好弄,搞得都是走通信

网友E:
现场面板启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场面板启动呢?
没有任何报警信息

楼主:
我同事用手动输入了一遍参数,结果stuio5000在线显示不匹配现象,复位以后,设备通讯失败,BOOTP识别不出IP,然后我让他恢复出厂设置后,识别成功。
说明如果采用网线通讯,最后还是在软件内更改参数,以便不出现故障。
有一个地方比较纳闷的是,525,1.5kw配备一个100欧姆制动电阻,这个电阻阻值选择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测试画面,电压240v,正常

楼主:
绝缘电阻测试,不如福禄克测试给力

楼主:
电机是好的,负载也不重且不存在卡阻现象,还是表明变频器有问题,由于同事是搞机械的,所以自己到现场又调了一遍参数后,设备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