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内部结构

楼主(2019-06-09):
今天有空把平时堆积的待修的电器拿来修,不能修只能报废,拆下可用的元件

网友A:
振动盘控制器?

网友B:
振动盘控制器吗?很像。

网友C:
上面有写着全波半波,基本就是振动盘了

网友D:
震动盘控制器,我单位也在用,我的习惯也是维修不好的电器放在一个专门的箱子里,平时用到什么可代替的原件又去上面拆点……

网友E:
看来工控人都有这习惯
我也是坏的设备都会留着,相同设备坏了还能拆东墙补西墙。
维修成本就下来很多了!

网友F:
我以前在厂里上班最喜欢拆这些坏的东西了

网友G:
拆机件正式场合使用时,需注意其性能的完好。

网友H:
这样,也是提高技术的一种手段

网友I:
我看着有点像转盘

网友J:
没什么特别有价值的元器件,不过你们如果还是用这款的话,维修时还是用的上的;

网友K:
ULN2003还是可以有的,ULN2003是高耐压、大电流复合晶体管阵列,由七个硅NPN 复合晶体管组成,每一对达林顿都串联一个2.7K 的基极电阻,在5V 的工作电压下它能与TTL 和CMOS 电路直接相连,可以直接处理原先需要标准逻辑缓冲器来处理的数据。

网友L:
 修旧利废,不错。

网友M:
电子电路是我的软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振动盘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有个是智能控制器,可以装光纤来感应,有足够料会自动停止,没有感应到料会自动启动,里面的原理与器件好多都不认识

网友N:
我看见那种操作面板上的可调电位器,还是碳膜电阻的?不经使的,应该用线绕电阻的电位器,用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太老的设备了。

网友O:
定时整理,把能用的东西拆下来以备再利用 习惯 还是很好的……

网友P:
同类型号的放在一起,整板替代修理,省工省时,可靠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