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9):
触摸屏点击按钮开关,不弹出小窗口,两行编号也不显示,但是在模拟器里面都正常的,这是为什么?触摸屏以前用的3.01版本软件传的程序。

楼主:
自问自答了,问了客服说没连PLC状态下,触摸屏任何问题都可能出现,我还没连上试过,后面试过后再来回复,为后面第一次使用这个屏的人涨一点经验

网友A:
不存在兼容性问题,HMI没连PLC的话,摁钮指示灯不显示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