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9):
各位老师,西门子plc.S7_1200 Cpu1214c,我用的是NPN传感器,那么PLC上面的1m 2m接0伏还是24伏?求指教

网友A:
1M接24v

网友B:
NPN型的输入端是0V,那么公共端就接+24V;

网友C:
如果有实物接一下试试,会印象深刻的。放心接不会坏件的。

楼主:
谢谢啦,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