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9):
在用BMOV指令读取ASCII码时,触摸屏显示的67870 EW80040,但是PLC显示是76780 WE08400,同样的设备没有存在这种问题。触摸屏设置都是一样的。(PLC的数据是反的正常应该是67,目前是76,开始二位。)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如图实拍。

网友A:
是不是大小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大小端问题
能不能说明白点,什么大小端?在哪可能设置吗?PLC软件?触摸屏程序?

网友B:
用这个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指令

已经有这个指令调转过来了,但是原因还不清楚,同样的设备有10台,就这一台是反的。真是奇怪啊。

楼主:
原因已经找到了,是触摸屏的设置原因,分享给大家 。字符串模式1、2 选择( PRO FACE 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