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9):
  IGBT烧坏以更换还换国两个 P781光耦 光耦用781F代替的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修得没方向

网友A:
查故障代码

网友B:
问题不说清楚 ,怎么帮你分析,IGBT烧坏外围的电路都要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代码是PIU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报警  代码PIU

网友C:
这个外围电路复杂,好好检查一下外围电路,还有电流检测看看。炸模块很容易导致外围电路损坏

网友A:
换光耦p784v

网友A:
测量p784v。 6.7脚电压1.1伏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