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事请教,信捷XC3 PLC与威纶通触屏RS485连接,需要怎样设置PLC?

楼主(2019-06-09):
刚开始接触信捷PLC,今晚用威纶通TK6071 的RS485连接不了。RS232可用。
此前用过台达PLC, 台达PLC与威纶通RS485连接需要对D1120和M1120做初始化设置,、
那信捷XC要不要设置?
两小时后更新,可能我这条连接线有问题,只能用于232连接,没有485连接,刚才用万用表测过这条连接线,只有三条芯线能通的

网友A:
直接编程口连接不就好了;

网友B:
PLC里面不需要什么设置的,触摸屏驱动设置要更改,连接线也有重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试期间不断插拨RS232编程口,很麻烦

网友B:
不知楼主用的是哪个型号,我用的都是2个通讯口的,XD系列虽然只有一个圆头的但下载可以用USB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是XC3-60R-E,只有COM1(RS232) 的COM2(RS485)

网友B:
我这台连触摸屏或者连电脑随便插哪个口都是可以的,通讯口2既有232也有485,只是不能同时使用而已。

网友A:
呵呵;COM1和COM2都有RS232的;

网友C:
232 485都可以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