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9):
松下PLC输入时间滤波默认是0,是不是代表没有滤波?

网友A:
这个设置了数据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B:
设置“0”也是有滤波的,,,这个滤波是硬件极限决定的最小值,,,
如果输入信号長时间不稳定,就要把这个数值加大!!!

网友C:
可以过滤机械触点的抖动,或者刚接触时的瞬间压升

网友C:
回复 网友C:
0ms的话感觉就是没有过滤作用了

网友D:
PLC也有扫描周期的;没什么干扰你可以设成0试试看;

网友E:
应该和西门子类似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0ms的话感觉就是没有过滤作用了
反对!
设置为“0”后,,,依然会有滤波作用,,,只是最小的滤波功能。
软件上的这个设置只是为了把滤波时间往大调整,最小的就是0,只是受限硬件而已。

网友F:
反正我是从来没有设置过这些参数。不过有这个参数,在用光纤时可以试一下,其它开关感觉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过滤机械触点的抖动,或者刚接触时的瞬间压升
这是松下的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试了,设成0也没有影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您的意思是设置为0ms后还是会有一个默认的过滤时间?
Mark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设置为0ms后还是会有一个默认的过滤时间?
Mark一下
因为受硬件的限制,,,不可能是“0ms”的过滤时间。这个“0”只是表示了这个型号(品牌)PLC最小的过滤时间。

网友G:
没有滤波,但是PLC的巡回扫描原理会自动实现一个滤波功能。这个时间要看程序长短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