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L编程状态下明显看到跳步程序,在梯形图中却找不到?

楼主(2019-06-10):
一段程序在STL编程状态下,明显看到跳步程序 。
但在梯形图中却找不到跳步程序 是为啥

网友A:
在LAD中,虽然没有看到跳转,但是你看到EN了吗?

网友B:
一直说梯形图才是最合应用的.
块是否执行,就相当于if.
所谓跳步,不过是正常语言的分支/选择.
只不过,在低级语言里面,只有jnb这样的语句能判断状态/标志位.

网友C:
看1楼说,应当是程序规则或语法的要求,或可了解说明书有无相关介绍。

楼主:
感谢 楼上提醒 ,STL语言不太遇到
LAD梯形图
STL指令表语言
功能块图语言

楼主:
以后得多学习,多到论坛上向各位交流 请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