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0):
接到通知就忙赶到厂里,路上又知道要处理两个缺陷,先处理第一个缺陷,了解完后说下午才可以做,接着去处理另一个缺陷,通过PLC程序在线检查,发现反冲洗转子堵塞造成的,将检查结果告知运行人员,结了工作票后已经下午2点多了,再去处理头一个缺陷 ,强制步序,将程序恢复到初始步,然后由运行人员切到手动状态,完成规定工艺后,再将流程恢复到原来步数。这一通下来,中午饭都没来得及吃 ,幸亏同事拿了几个粽子,忙完了已经很晚了,肚子早已经很饿了哈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设备还要填工作票

网友B:
楼主这是负责维修还是售后,看了楼主对工艺流程比较熟悉

网友C:
通过PLC程序检查,能够知其所以然,较通过外部现象判断更有底;
结工作票,看来比较规范。

网友D:
楼主的第一个缺陷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现在很多企业都会有维修系统的,
使用部门设备故障后就会在系统中提出申请,经过相关流转后到维修部门进行派工处理。
有系统便于统计故障率和KPI的管控。
OA或者ERP等系统都可以开发相关模块!

网友E:
我的端午当天是这么过的,到80公里外的一个片材工厂处理设备的故障,早上出发,司机走错路,耽误了不少时间,去到工厂先是处理印刷机的横向对版调节传动箱,改造冷水定型管线,检修加热控制不好 的问题,再应对工人的要求对机台做点小改造。。。。。一天都是在汗水浸泡过程中度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属电气设备维护,偏重逻辑 吧

网友F:
楼主能说一下详细的过程就好了,不知道什么故障,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循环水二次滤网系统报转子卡涩故障停机 ,之前检修说手盘电机不费力,一直找不到原因 。通过检查逻辑知道旋转监视开关在报警 。

网友G:
我在华电光伏新能源、工作前要开工作票、还有安措、工作完还要终结、我是工作负责人经常开工作票

楼主:
凡发电企业工作大多要开工作票 的,我们工作票很多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