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触摸屏读两块温控表,怎样选通信地址?

楼主(2019-06-10):
昆仑通泰触摸屏, 型号是TPC7062Ti ,要读两块汇邦的温度表,通信地址怎么选呢?

楼主:
我在添加设备时首先选莫迪康modbus RTU设备,这样选对吗?

网友A:
你的温控器支持modbus rtu吗?
如果支持:
把那个addr参数,一块设置1,一块设置2.通讯地址相应填就行.

楼主:
这个地方
通道号怎么选。通道号是多少啊。

网友A:
通道号是你要通讯的温控器的参数地址,不是两个的区分地址.区分地址应该是设备地址.
你把温控器说明贴全点.

网友B:
首先确认你的温控仪modbus rtu;
二个不同的地址是在温控仪上设定的;设不同的站号;

网友C:
你这个可以参考我那个帖子的详细步骤说明主要就是这个地址,在MCGS寄存器地址要搞清楚加一,

楼主:
在这个地方怎么选通道号呢?

楼主:
albus通讯协议说明 V80 PDF
这份资料有详细说明。谁有啊

楼主:
MCGS寄存器地址要搞清楚加一
这个已经明白了。现在正在找厂家的通信协议,其中给岀了读址的简略计算法。

楼主:
请问这样计算通道地址号

楼主:
这样计算通道地址号对吗

网友D:
   这仪表与宇电AI仪表极相似,区别只是型号为HB而已,连软件版本都相同,是不是仿宇电?宇电V8.0以上版本可支持AIBUS和MODBUS两种通信协议,通常用AF参数(高级功能代码)进行选择。楼主的有没有这一功能?
   楼主在11楼中说的通信地址计算方法,是宇电仪表AIBUS的地址算法,用串口调试工具时地址代号为两个相同的字节。两台仪表只要在ADDR中分别设置为1和2地址,而在上位机中只需要设为与仪表的ADDR相同的地址即可。通道大多是指仪表的测量通道,多数仪表通道个数为1。

楼主:
这个表按说明书上要求安装通信模块。如果不装通信模块,就不能和触摸屏通信了吗?

网友D:
温控仪的通信模块属于选配件,没有通信模块就等于该表没有通信功能,再花上百十元配上即可。但要看该表的模块用户能否自己安装?如宇电的模块是插件,用户可以自行安装。有的表模块是焊接的,则用户自己无法自行安装,要返厂改型号配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