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变频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9-06-10):
图中可控硅触发电路中的二极管是个什么管子请教下各位

网友A:
是不是稳压管

网友B:
二极管是对的

网友C:
这个不是台达b 22kw变频器驱动电源板?二极管就是普通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基S1100的驱动板 现在不知道是稳压管还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看懂。。。。。

网友D:
不是4148就是18v稳压管。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肯定不是稳压管

网友E:
测量一下【动态】不就知道了吗,稳压管两侧是由有稳压值的,而普通二极管两端电压,如果是硅管电压0.7V左右,如果是锗管连端电压0.3v 左右。

网友F:
普通的二极管 在这里做滤波防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