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10):
1 先把316J 可控硅驱动板上的输入检测光耦短了
2 屏蔽输出检测(U 相为例 U相上桥光耦输入信号追溯到GA针脚,就是需要找到的输出信号G1 ,U相输出检测一排电阻到运放393,找到对应输入脚的输出脚,短接到G1)
3 R0 T0那个辅助供电板上有R T相欠压检测,短接了,不然上电中间4道横杆(直接上380V忽略)
4 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的7840光耦的地线值得你关注,不然没有母线电压显示,且会封锁输出,运行无反应不跳故障!
5 驱动动态电压3V左右
6 如果没有D102母线电压显示参数请修改C091参数,默认是隐藏的

网友A:
   宝贵的经验,一定要收藏。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