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电脑蓝屏

楼主(2019-06-10):
只要电脑超过一天不关机就会开始蓝屏,真羡慕哪些用MacOS系统的。

网友A:
MacOS系统能干啥?我当时花了近两万块钱买了一台,现在只用来看电影~~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估计只能装虚拟机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羡慕它不用关机

网友B:
不要怪系统啊,检查内存或者硬盘有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估计是驱动冲突

网友C:
插拔内存条,机箱清灰,检查CPU风扇及散热胶,如果毛病依旧就重新安装系统试一下,硬件没有问题一般重装系统就能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好的

楼主:
又来了。。。。。。今天两次了

网友C:
呵呵!让你折腾折腾……先重新做系统试一下……你这个是win10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