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MK300变频器元件型号求教

楼主(2019-06-10):
丝印05m外观如图,不知是不是7805,6个脚的贴片,知道的师傅告知下型号,淘宝上也没找到

网友A:
大家都不说,看看是不是这个,先分析下你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板子上印刷的丝印,3脚和4脚是通的,输入的7伏,2脚接地和散热片是通的,5脚输出,好的板子上量是5伏,1脚测量是空脚

网友A:
回复 楼主:
查看■MARKING RULE 章节 它就是XC6505 SOT-89-5封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